[手持表] 建议大家买万用表最好带上NCV功能,比较实用

楼主(2021-05-02):
NCV主要就是可以用万用表辨别零火线,还可以测量电线中的断点,方便查找电路问题。
以前都只能用感应电笔才能查找电线断点,那个电笔也要好几十块呢。现在有些手持万用表都集成这个功能,实用性还是挺强的。

网友A:
如果能探测墙内电线倒是蛮好的,有时需要在墙上打孔安装螺丝会担心碰到电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探测墙内电线倒是蛮好的,有时需要在墙上打孔安装螺丝会担心碰到电线。 ...

墙里面的探不到。我家有个开关线被木工用钉子把两根线射穿了,灯常亮,到现在没找出来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墙里面的探不到。我家有个开关线被木工用钉子把两根线射穿了,灯常亮,到现在没找出来在什么地方 ...

射穿了的地方就是的啦....
难道是一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墙里面的探不到。我家有个开关线被木工用钉子把两根线射穿了,灯常亮,到现在没找出来在什么地方 ...

用电笔测一下看哪个钉子带电就是哪里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电笔测一下看哪个钉子带电就是哪里穿了

钉子都是打到壁橱里面了,气动枪那种排钉,喷上漆之后不露头。

网友:
61e+的ncv形同虚设

网友D:
反正我是不敢相信NCV  很多情况太容易误判了! 进口品牌这个功能用的极少!国产都快标配了! 国产表还有个标配就是单独的频率档,这个在进口表里也不是很普遍的一个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墙里面的探不到。我家有个开关线被木工用钉子把两根线射穿了,灯常亮,到现在没找出来在什么地方 ...

直接换成遥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墙里面的探不到。我家有个开关线被木工用钉子把两根线射穿了,灯常亮,到现在没找出来在什么地方 ...

这种都是非接触式的,感应磁场检测,便宜的机子只能测3cm里的电线,好的电笔或表,感应距离在一定范围内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我是不敢相信NCV  很多情况太容易误判了! 进口品牌这个功能用的极少!国产都快标配了! 国产表还有个 ...

NCV一般家用检修是没有问题的,我之前都是用单独的感应NCV电笔,几十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NCV一般家用检修是没有问题的,我之前都是用单独的感应NCV电笔,几十块钱。 ...

就怕线路乱的时候乱叫  头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墙里面的探不到。我家有个开关线被木工用钉子把两根线射穿了,灯常亮,到现在没找出来在什么地方 ...

灯常亮,说明铁钉短接了开关,也就是电源火线与灯头火线接入处短接了,铁钉肯定是接在火线上了,能找到铁钉位置吗?用感应电笔一个个碰触铁钉尾部,如果感应电笔灵敏度不够,试着用两个三极管接成达林顿管,接入LED和3V电源,自己做个感应电笔,效果很不错,如果设计成灵敏度可调那就更好了,预埋电线不是太深时也能探测到,可以轻松探测火地线,断头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钉子都是打到壁橱里面了,气动枪那种排钉,喷上漆之后不露头。

没事,用感应电笔靠近铁钉能探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灯常亮,说明铁钉短接了开关,也就是电源火线与灯头火线接入处短接了,铁钉肯定是接在火线上了,能找到铁 ...

用感应电笔感应不到呢,估计是埋得太深了,钉子不露头也不好找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