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67AE+2C68044AA900固件求助,Download ISP Fail

楼主(2021-05-02):
3267AE 量产 ISP Fail

求个开卡固件 2C68044AA900

网友A:
sm32Xtest_V2.5.63_v1_Q1206 这个版本可以量产

楼主:
一样的isp f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32Xtest_V2.5.63_v1_Q1206 这个版本可以量产

一样的效果

网友:
我电脑里把所有的 3267   3268 全下载了。你也可以全下载一个一个试

网友(2021-11-11):
v2.562 v4 17/10/25 build Q1023v1https://pan.baidu.com/s/1vbwqDXXCAV1mh3UQYaEqdQ
yygt

gua gua le

网友(2022-05-12):
建议换主板,这个颗粒我也贴过3267ae,各种都试过,就是失败,后来贴了917就OK了

网友(2024-07-27):
同样的问题,我也刚刚遇到,本来是在3379上的芯片,3379不支持,换了3281还是不支持,换到3267上了,就变成跟楼主一样的提示了,再搞搞,就听楼上的换到917上,,反正板子多,再不行还有安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