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白的难点: 中兴E8820S路由器TTL 刷 breed,padavan 固件, 刷eeprom,双清,添MAC

楼主(2021-05-02):
无论老白,小白,搞这个机子,都要琢磨很久。55yuan含电源,机器品质不错,大运存,大闪存。
总的说来,也简单,也难。
1。拆机,焊TTL,三根线,千万别焊那个3.3V,不小心就烧USB转TTL的卡。还好,这个焊的也难,因为锡很难化,我是焊前都量了对地电阻的。
烙铁,静电,也会破坏板子啊。

2。putty要熟悉。也看看电脑串口那里的设置。如果能跑码,,,很久,很久。能看到已经很幸运了。输入账号,密码。。。如果不熟悉的人,有点糊涂了。密码都不知道怎么黑屏输入的。!!!
怪怪的命令行,很多啊,

3.备份原来固件。。。。基本没有用。

B70的breed,我找了半天。好难过,花了35元M币

4.照抄输入,刷成了。按reset键,能进breed.....

5,breed里,其实还有很多秘密。。。。千万要注意。先双清。恢复出厂。什么公版布局??什么恢复出厂???又没有说明。

6,再刷固件,再刷无线,再改MAC。。。。

千万前面先备份好MAC. 刷无线会改MAC的。

7.如果老毛子固件设置的的很卡,赶紧双清,改MAC。好多地方,都不知道该对没有。

8.H大,已经做了E8820S的padavan专门固件。

9.本机EEPROM巨大,128M,都不知道放什么啊,而且读的速度快。

10.这个机器卖的便宜,是因为大部分人不那么容易搞。跨越了好几个知识难点。

网友:
4.照抄输入,刷成了。按reset键,能进breed.....
没看懂......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841

附上刷机方法:
1、连接好ttl,波特率115200,启动后在putty一直按数字“2”,boot 会引导启动到测试状态中,putty输入账号 zte_wrt  密码 12345!@#$%登录。注意输入密码的时候不会显示任何提示包括**也没有。
不用按2,一直等它跑完,停下,按回车,就出现#

2、将下面的B70的breed文件改名为mtdblock1.bin后放入U盘
3、执行命令:
cd /mnt/usb1_1

cat mtdblock1.bin > /dev/mtdblock1

reboot
三行

4、自动重启后就会进入breed控制台

5、在breed里上传我修改好的eeprom,然后把物理地址修改成你这个路由器原来的物理地址
??这里要两次恢复出厂。再刷固件,再恢复出厂,再刷新的EEPROM,,,再改MAC,也许这样比较妥。最怕一些地址里有无关的文件。
breed里。

6、可以随便刷第三方固件了,直接选择B70的固件就行。

也有专门的

breed推荐用极路由4/B70的breed,也就是breed-mt7621-hiwifi-hc5962:loveliness:

breed下载链接:https://breed.hackpascal.net/

附上自己修改的2.4G、5G信号都很好的eeprom,注意刷好eeprom后在breed里把物理地址都修改成你们自己的,默认物理地址都是12-34-56-78-90-12
eeprom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X45OMdDxEqARMW_Pzv6Qg 提取码: 6rmn

楼主:
padavan 固件,,最底下的是E8820S的

https://opt.cn2qq.com/padavan/

网友A:
闪存NAND不好搞,据说breed不能识别并屏蔽NAND坏块,最好不要来回换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NAND不好搞,据说breed不能识别并屏蔽NAND坏块,最好不要来回换固件。

是啊,还有BREED的清理功能,恢复出厂,搞不清。变量更不懂

网友:
有没有spi的固件?咸鱼买了个16兆的e8820s

网友:
支持op的话,可以装很多插件啊。

网友B:
刷这个照论坛刷机贴抄就行了,命令都是复制粘贴就去的,昨天刷成功一台,就是nand固件少,不想用老毛子那个固件,买这个路由之前看帖有人说能刷爱快Q80,直刷breed不让刷,增加了文件头,不能运行,不知道是不是得用专用的Uboot。感觉不如还成8脚闪存刷高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这个照论坛刷机贴抄就行了,命令都是复制粘贴就去的,昨天刷成功一台,就是nand固件少,不想用老毛子那个 ...

这么复杂啊?
刷死了就焊EEPROM

网友C:
这个nor flash刷死了也不怕,改spi flash就行了,我有个就是改了spi。

但是好像针对nor flash的固件在spi上启动不起来,也可能我那个32MB的spi芯片后面有坏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nor flash刷死了也不怕,改spi flash就行了,我有个就是改了spi。

但是好像针对nor flash的固件在spi ...

不错,网上都有方法详细的。
这个板子质量可以啊

网友(2021-06-02):
引用 楼主:
padavan 固件,,最底下的是E8820S的

https://opt.cn2qq.com/padavan/

breed还是刷B70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nor flash刷死了也不怕,改spi flash就行了,我有个就是改了spi。

但是好像针对nor flash的固件在spi ...

你这个问题我曾经也遇到了,只能刷比较小的固件openwrt,其他的都启动不起来,到了分区那一步识别不出来,各种固件都是。万般无奈放了一个月后来换了16MB的屁事没有。其他什么都正常。原因我不明白。我也只是怀疑闪存的问题,或许还有改那识别电阻之类方面的问题毕竟我不懂具体只跟着葫芦画嫖。就像扩容闪存一样,识别信息是有的实际读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nor flash刷死了也不怕,改spi flash就行了,我有个就是改了spi。

但是好像针对nor flash的固件在spi ...

我说的不够清楚,spi和nand,何止固件不通用,breed也是不通用的。另外内存也是。

你我都是32MB的闪存有问题,不知有没有人改成功过32MB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不够清楚,spi和nand,何止固件不通用,breed也是不通用的。另外内存也是。

你我都是32MB的闪存有 ...

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我自己编译E8820s的openwrt固件。用D1或者M1的breed刷入就可以,32M spi适用

帖子链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1#pid9541284

网友:
我有个8820收到的。没有5G信号做主路由挂AP算了性能不错

网友:
改spi闪存 新3的固件基本都能刷,16m 32m 64m的spi都试过 没问题

网友(2021-09-25):
笑死,MAC用不着备份的,你改88:88:88:88:88:88都行,只要你那个局域网里面没有一样的MAC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我自己编译E8820s的openwrt固件。用D1或者M1的breed刷入就可以,32M spi适用

帖子链 ...

自己编译的话改一下代码适配128M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