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2258xt支持 SM258xt_BGA144_4BGA152_4L_R0724的开卡版本,

楼主(2021-05-02):
我有一块金典(KingDian)固态硬盘网上找了很多开卡工具都不行,求大神给发一个能用的工具

网友A:
用2258XT+BICS3或者BICS4的工具看看能不能认出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258XT+BICS3或者BICS4的工具看看能不能认出型号

+BICS3是什么?不会弄

网友B(2023-10-13):
引用 网友A:
用2258XT+BICS3或者BICS4的工具看看能不能认出型号

感谢大佬,我这边朗科的固态,跟题主一个型号的主控,用SM2258XT(AD)_TSB-BiCS3_PKGU0105A_FWT0910A0 直接就能扫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BICS3是什么?不会弄

大佬的意思是  使用 SM2258XT(AD)_TSB-BiCS3_PKGU0105A_FWT0910A0  或者 SM2258XT(AD)_BICS4 的开卡器试试

网友(2024-11-07):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我这边朗科的固态,跟题主一个型号的主控,用SM2258XT(AD)_TSB-BiCS3_PKGU0105A_FWT0910A0 直 ...

120G朗科超光N500S成功复活,太感谢了。之前试了好多,之前以为是镁光的颗粒,
感谢这位大神的工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458803&page=1
超全的,还很细致。

网友:
我的跟你的版号一致SM258xt_BGA144_4BGA152_4L_R0724
我的朗科120G的,颗粒没有丝印,之前一直以为是镁光的,开卡不成功。
@DefterYu 借鉴这位老兄的思路,成功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