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0K在WIN10启动后待机80-90多度,散热风扇狂转

楼主(2021-05-02):
主机配置Z490主板+10600K+NV显卡+120水冷
WIN10是新装的20H2版本,主板BIOS、驱动都为最新
主板BIOS多核自动超频+PL1、PL2功耗限制都已打开
每天第一次开机启动后待机状态(只开浏览器)风扇狂转至少半小时以上,打开温度监控CPU90+度,狂撞温度墙
重启后,待机状态温度立刻变为35度以下。
以为是WIN10系统问题,用MSDN版本重装一遍,依旧如此。见鬼了!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cpu和风扇没有紧密接触造成 或风扇调速和主板兼容性

网友:
把自动超频关了试试

网友:
超频的问题,自动超频电压高的一批,自己慢慢调电压吧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win10的原因。还用问吗

网友A:
水冷头膜撕了没。

网友B:
360全家桶一直运行后台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0全家桶一直运行后台程序

装的是360海外版,应该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冷头膜撕了没。

报告大佬,确实撕膜了

楼主:
统一回复各位:BIOS是最新版,自动超频在BIOS里给关了,水冷头撕膜了,360装的是海外版本,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各位:BIOS是最新版,自动超频在BIOS里给关了,水冷头撕膜了,360装的是海外版本,应该问题不大吧 ...

http://www.ujiaoshou.com/xtjc/095311707.html
你试试,BUG10不是盖的。我用LTSC

网友:
直接上249水冷或着360水冷

网友C:
有7nm的不去买,硬要买14nm++++++++++的,自寻烦恼

网友:
撕膜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7nm的不去买,硬要买14nm++++++++++的,自寻烦恼

牙膏界的大佬诶

网友:
估计拆下散热器,膜还在,用到报废还是处

网友:
这货是硅脂的还是钎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