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直播88nv1120 搬颗粒~丶陪妳看流星 yaohui000143来帮忙额~~

楼主(2021-05-02):
看到有坛友问这样板子开卡问题我也有这样的板子额

我也有这样的板子额

好像只有加八脚芯片刷ipc啥的才行

没编程器 没法玩

加热370度 烤30圈 下来了
找了个死活短接不认的盘 烤下俩8pem片子
换上去

变这样子啦!!!

发现缺c19   补上去!!!

380度加焊30圈后

拔插后不认盘

网友:
这种不可行吧没参照电路,闪迪黑色板子那个缝缝补补估计还有点可能哪天有空玩一下已经找到公板的参照了

网友A:
两片都没焊接好

楼主:
380度加焊30圈后

网友:
88NV1120开卡工具要开2次/第一次勾选擦除全部开卡/第二次不勾选擦除全部开卡

网友A:
楼主直播烂尾了吗??

网友B:
不短接不认盘,缺ce焊接或者板子问题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片都没焊接好

明天重新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直播烂尾了吗??

明天白天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短接不认盘,缺ce焊接或者板子问题呗

是不是温度低了? 你们都多少度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温度低了? 你们都多少度来?

330吹到用镊子推一下能复原就行

网友C:
都散了吧。刷8脚25的spi........短接菊花。无论怎么搞都能pass,不认盘必须的

网友(2021-10-31):
引用 网友C:
都散了吧。刷8脚25的spi........短接菊花。无论怎么搞都能pass,不认盘必须的

没有8脚芯片能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