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用开源软件,先从omv开始吧

楼主(2021-05-02):
最近搞了个工作室,在行政中心签署了知识产权告知书,建议不让用盗版软件,可能会随机抽查。
打算多用开源软件,先从nas的omv开始吧,也不是不能用。
看了一会bilibili的大神讲解,打算动手了。

网友:
不了解什么是“盗版”?
使用序列号激活并且享有正版授权。
这样算不算“盗版”?

分享一个WPS OFFICE 2019序列号:

FLHAP-TEUGA-9MA3A-3TY3Q-V9EPD

网友A:
开源,如果自己不会改,用着很难受的。开源软件没有微软改几个注册表那么简单,基本都是改源码重新编译。要么就自己学会改,要么就买几个正版。另外很多人认为OMV是一个系统,OMV只是一系列开源软件重新打包在一起,个人认为非常难用,大量用不到的功能默认开启,加上网页界面的设计天生就是漏勺的命。

网友:
如果是工作室用,还是建议使用更加成熟稳定的truenas/freenas这个级别的开源NAS系统,工作用的NAS硬件应该满足truenas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源,如果自己不会改,用着很难受的。开源软件没有微软改几个注册表那么简单,基本都是改源码重新编译。要 ...

一般也就是ssh登陆改配置,要说改源码编译是不是过了

网友C:
就一台破电脑家里蹲好意思说是工作室。
你的脸到底还要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一台破电脑家里蹲好意思说是工作室。
你的脸到底还要不要了。

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也就是ssh登陆改配置,要说改源码编译是不是过了

学会打patch以后才是你玩软件,否则都是软件玩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会打patch以后才是你玩软件,否则都是软件玩你。

那要会玩linux内核驱动才是玩得好

网友(2022-09-09):
我也喜欢开源,80%的人,也只需要20%的功能。

网友(2023-01-27):
签了就是明知,最好不要签

网友:
如果机器硬件比较好的话,建议直接用TrueNAS,更加安全

还可以设置更加详细的权限设置,

比如,没有权限访问的人,看不到共享文件夹,只能看到有权限访问的文件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源,如果自己不会改,用着很难受的。开源软件没有微软改几个注册表那么简单,基本都是改源码重新编译。要 ...

是的,不太好用

网友:
我用debian就够了,装了docker,transmission和smb,够用了

网友:
为什么是omv,不是freenas?

网友:
omv上手有点难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看个人喜好或者硬件配置!

网友:
一般也就是ssh登陆改配置,要说改源码编译是不是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