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板掉了一个元件告知一下

楼主(2021-05-02):
红圈内黑色的电子元件掉了谁知道这是个啥什么参数
这个电子烟的电路板,掉了个件大神看看是啥

网友A:
胶体电感,,看封装应该是2025

楼主:
没有大神回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体电感,,看封装应该是2025

不是电容吗?

网友A:
旁边的的才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的的才是电容。。。。。。。。。

能看出大概参数吗?

网友B:
参数蒙一个试试,这类DCDC外围电感参数2.2u~4.7u之间

网友:
肯定是电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蒙一个试试,这类DCDC外围电感参数2.2u~4.7u之间

100uh就是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uh就是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100uh?那电感后面是不是一个LDO给主控供电的?电感就是一个滤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