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种小12v无刷角磨机好用吗

楼主(2021-05-02):
手里有大有5.2的电池 但是觉得2903有点太猛了 怕 无意中逛到 感觉还可以 75的片 总体也比较轻 电池回头可以换 怎么样

网友:
有钱都不是问题,全买下来。不好就扔。我是舍不得买。

网友A:
775电机做了一个,杂牌最好少碰

网友:
估计打磨抛光能凑合

网友B:
功率太小了,干不了大活。

网友:
如果钱烧得慌,博士小钢侠你值得拥有,折腾得少还是插电的或便宜的几十块锂电角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太小了,干不了大活。

不干大活 怕缺胳膊少腿

楼主:
引用 网友A:
775电机做了一个,杂牌最好少碰

有刷懒得看

网友:
挺好啊 批发价150左右裸机,12V B款电池买还是自己做都好弄,就是有点振手,转速懒得测了

网友C:
单独购买199,拼单198,为了1块钱值得麻烦朋友吗?

网友D:
这个寨板和小钢侠正版都有,寨板除了保护罩有不影响使用的设计缺陷外没太大问题,偶尔用一下和小钢侠差别不大,耐久性就不知道了。
需要警惕的是另一款16.8v近似电钻外观的电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按钮还会卡住,用的时候差点出事

网友:
DIY好用,做工程只能切下电线

网友:
你这个需求和我差不多,可以买有调速功能的无刷角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寨板和小钢侠正版都有,寨板除了保护罩有不影响使用的设计缺陷外没太大问题,偶尔用一下和小钢侠差别不 ...

好的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独购买199,拼单198,为了1块钱值得麻烦朋友吗?

随便找个快满的的队加入就行 不需要找朋友。

网友:
有个米沃奇的,切8毫米12.9级螺丝算是秒切了。

网友:
没用过,但是我估计切不了大东西,还有切记要装上防护罩,还有别作死切木头

网友:
今天用琢美3000电磨把一台戴尔小机箱的一体主板挡片切下来了,用了15分钟吧,这样就可以随便换非原配主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干大活 怕缺胳膊少腿

大有2903标称9000转/分,盘片100毫米,线速度47.1米/秒,这个标称20000转/分,盘片75毫米,线速度78.5米/秒,而且这个只能单手握持,觉得这个似乎更危险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