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问这两种供电方案哪种好

楼主(2021-05-02):
一个是多路集成的供电芯片,一个是每个电压一路的供电,哪个好?分路的是3a的供电芯片,集成那个3.3v只有2a,1.2和1.8都有4a,固态都是加强的3.3v供电,这应该说明分路那个方案好吧

网友A:
只能说各有千秋/集成式的占用布线少/分布式的能加强单读供电/双贴板子你的功耗再高能高到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各有千秋/集成式的占用布线少/分布式的能加强单读供电/双贴板子你的功耗再高能高到哪去 ...

主要3.3v他是给闪存和桥接共用的,我比较担心够不够,因为其它板子都是给3.3v加强,没见过缩的,而且像方力家的2258h双贴316用的是3.3,1.8双路5a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3.3v他是给闪存和桥接共用的,我比较担心够不够,因为其它板子都是给3.3v加强,没见过缩的,而且像方 ...

集成式1t以下我是都用这种,将来有颗粒了2t的就用京一设计的这种,毕竟微冷的只能窄缓存1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集成式1t以下我是都用这种,将来有颗粒了2t的就用京一设计的这种,毕竟微冷的只能窄缓存1g, ...

NX871啊单颗粒2T MT29F16T08GWLBEM5

网友:
无论哪种方案,都是够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X871啊单颗粒2T MT29F16T08GWLBEM5

单颗粒4CE,也开不了啊,2259H也没有固件,而且还没有遇到英特尔的那种单颗粒4CE 1T。两种ID的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