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普莱斯48V20AH充电器电路图

楼主(2021-05-02):
伊普莱斯4820AH充电器电路图,图纸是画出的请各位浏览,由于仓促会有不良之处请谅解。
麻烦问大家电路图中的NTC2和NTC3是不是不能在温度低于0度会导致绿黄两灯亮导致电池充不进电呐?

网友A:
没找到NTC2.这个看不懂,如果是这样没理解单片机发挥什么作用,理论上单片机没保护功能啊,关了光耦单片机不能从电池供电,那单片机就复位了。
除非这个单片机只切换输出电流。异常的时候还是会涓流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NTC2.这个看不懂,如果是这样没理解单片机发挥什么作用,理论上单片机没保护功能啊,关了光耦单片机 ...

左下角位置,8脚通往1脚和2脚的线路上

网友:
我必须说你是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