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入手一只追驰照明KG-18W灯盘模组

楼主(2021-05-02):
淘特价上红包价0.85元购的一个LED灯盘,标称18W。

做工一般塑料卡扣带磁吸,将面罩与灯板结合在一起,结构简单。

铝基板,厚度一般。

拆卸方便。

18.3V灯珠*12,整流桥*1,电解*1,FM3081单通道LED恒流驱动控制IC*1,输出电流设置电阻*1(22Ω)

根据计算:实际功率仅为6W,虚标严重。

网友:
这价格就这样了,线性恒流应该没频闪,楼主的计算方式有问题,220V整流后大约310V,算下来应该8.5W左右,当然也是虚标严重

网友:
数灯珠都知道是6W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