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维修索尼CD随身听机D-E905无法读碟的问题!

楼主(2021-05-02):
拆机图如下所示,现在的问题是光头的马达可以正常的驱动光头,但是光头移动到最里面后就上下调整焦距,但是调整焦距的幅度不正常光头都快要触底了上下调整的声音也非常响,然后就不读碟了,怀疑是光头老化导致,更换了一个可以读碟的同款光头后也无果,电池舱有点漏液但是没有影响旁边的元器件,希望了解的大佬能够帮帮忙谢谢!

楼主:
麻烦帮忙解答下?光头有触底撞击的声音,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个人建议,还是检查一下电池漏液的问题吧,说不上把什么电路腐蚀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还是检查一下电池漏液的问题吧,说不上把什么电路腐蚀断了

其实我都不确定是漏液还是绣了,第二幅图你可以看下就下面正极对应的那个圈有点绣了,旁边和背面的元器件和他都没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还是检查一下电池漏液的问题吧,说不上把什么电路腐蚀断了

其实个人感觉那个也不知道是漏液还是绣了,旁边的元器件和这一块也没有什么联系

网友:
这成色好,电路应少坏,万一真坏也报废了。奇怪‘非常响′′同型号光头'这些描述,图太少。

网友:
我的爱华放了近一年,也不能读碟,只能丢弃

网友:
表示当年碰见好多这种现象 我也是不会修 留名看看大神怎么说

网友:
这东西还有修理的必要吗,为了情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个人感觉那个也不知道是漏液还是绣了,旁边的元器件和这一块也没有什么联系 ...

这种多层板,板层里面也有线路的,不只是表面,还是建议把腐蚀的地方清理一下

网友:
咸鱼的确很便宜,100左右一大堆索尼型号可供选择了

网友:
再换一个光头试试 一般这玩意能通电多是光头问题

网友:
光头伺服系统有问题,检查一下几个贴片电位器有无接触不良,可以轻微调节一下看看循迹聚焦有无改善。

网友:
个人感觉没修复必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帮忙解答下?光头有触底撞击的声音,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我的D-EJ700也会 就是读盘的时光头挪到最内的时候

网友:
光头的行程微动开关接触不良,到底不断电导致撞击。

把主轴上带滚珠的小黑夹盘向下按按,按到底,可能是它不到位导致无法读盘。

试试吧

网友:
试一下换电解电容吧。我有一台爱华XP33放置一段时间后也出现不认碟的问题,后来把电解电容都换了就好了。

网友(2022-04-11):
感觉还是光头的问题

网友:
倒转看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东西光头是易耗品,EJ905没听说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