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1克装药量是250毫安小时容量

楼主(2021-05-02):
结论是根据倍量标称容量与重量得出
1500毫安小时自重39克,如下图

2500毫安小时自重43克,如下图

网友:
虚标的因素考虑一下

网友A:
倍量的电池全部都是虚标严重。

网友:
外壳材质和厚薄怎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倍量的电池全部都是虚标严重。

倍量的名字没错吧!

网友B:
倍量,意思是除以2才是真实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倍量,意思是除以2才是真实容量。

倍量也没那么夸张,见图
1安培电流放电得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倍量也没那么夸张,见图
1安培电流放电得出

我的都是黑色版本,据说黑色的好。容量的确虚标,最大问题是一旦过放,直接就挂了, 电压只能0.3v,再也上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都是黑色版本,据说黑色的好。容量的确虚标,最大问题是一旦过放,直接就挂了, 电压只能0.3v,再也 ...

谢谢提醒
请问倍量放电截止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
请问倍量放电截止电压是多少

不清楚,发现过放已经只有0.1v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
请问倍量放电截止电压是多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C:
.

高老师您来了
如果数据真实,3.2-2.75阶段没有陡降
违反,你之前说过的3.2-2.75没什么容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老师您来了
如果数据真实,3.2-2.75阶段没有陡降
违反,你之前说过的3.2-2.75没什么容量? ...

这是3400mah的,不是1500的。暂时只能找到这个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3400mah的,不是1500的。暂时只能找到这个的曲线

我手头1500与2500两种

网友:
我买的倍量锂电只有1500毫安的是足量的,其它全都虚标。

网友:
索尼vtc6重46克!3000很实在.我买过很多.

网友(2021-09-23):
纯材料重量最高可以达到每克280mAh,实际一般厂家的最多也就100-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