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29F01T2ANCTH2开卡成功,附工具SM2258XT_MPTool_Q0816A

楼主(2021-05-02):
见图

网友:
颗粒不错/要是上2263XT就更好了/才能发挥这颗粒的速度

网友(2021-10-08):
请教短接点在哪?

网友(2022-02-17):
我的颗粒比较奇怪

网友:
QC勾了也能开?感觉凄惨红有救了

网友:
我的型号和你的一模一样

看来回头我也可以开卡了

网友(2022-04-23):
NW838 用的2258xt 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指定容量

网友A:
大神们麻烦帮看看,我的闪存跟楼主一样的,但是开卡失败,提示flashID与flashDB不相同!求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们麻烦帮看看,我的闪存跟楼主一样的,但是开卡失败,提示flashID与flashDB不相同!求指导!!

第一组CE和其他的不一样,难道你没发现吗?要么虚焊了,要么CE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组CE和其他的不一样,难道你没发现吗?要么虚焊了,要么CE炸了。

感谢指点,我有两个,故障一样,开卡错误提示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指点,我有两个,故障一样,开卡错误提示也是一样的

调转180度焊,指定开CH0 CH1的CE0。可以开半容

网友(2022-09-20):
我这个是设置问题吗?换了好几个固件都是这样提示

网友:
我这个是哪里问题,换了好几个软件都是这样

网友(2023-03-09):
谁给个链接

网友:
我也有两贴。。。保存学习

网友(2023-06-01):
Q816版本2258XT开卡软件开不了 B16制成的TLC  要用专用开卡固件版本

网友(2023-09-15):
同问,不知道短接点在哪里啊。

网友(2024-02-29):
开卡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