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喷码机,被套路了,耗材都有芯片,有高人能清零么?

楼主(2021-05-02):
不懂行,买回来才发现和打印机一样,墨盒和溶剂都带芯片,加墨一次只要30块,买他墨盒要300块,溶剂要150块,淘宝买溶剂只要几块钱。
有没有高人能教个清零方法?

网友A:
牌子型号也要说下吧,这类小厂搞的单片机,没什么人会去专门破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牌子型号也要说下吧,这类小厂搞的单片机,没什么人会去专门破解的。

完全不知名的,如果有高人我快递过去

网友:
你倒是上图看看啊!!!!!!!!!!!!!!!!!11

网友:
这种只有问全能的X度,万能的X宝了

网友(2021-12-22):
去x宝呀,我有个打印机清零软件就是x宝搞定的

网友:
哈哈哈 有些耗材的芯片就是个保险丝 ,熔断一次可以印多少张。

楼主(2024-03-03):
@guangqu @adminismk @309924575 @拆机专家123 @ hechuanhuawe
这个账号可算找回来了,这个机器我还在用,不过今年要换激光喷码了,不要耗材了,感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