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步进凸轮分割器、电机和驱动机,缺少PLC,有什么PLC替代产品吗?

楼主(2021-05-02):
PLC太贵了,我买回来是纯玩,TB上的PWM信号发生器的电流太小,有什么其他的替代产品吗?

网友A:
有步进驱动器,如果简单的控制驱动器能完成,或者T个国产的PLC,几十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步进驱动器,如果简单的控制驱动器能完成,或者T个国产的PLC,几十就有了 ...

还有几十块的PLC呀,兄弟有推荐吗

网友B:
我也有步进电机控制器编码器,但是连不起来也不知道怎么连,发帖求助好多天了,好像没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步进电机控制器编码器,但是连不起来也不知道怎么连,发帖求助好多天了,好像没人会, ...

需要用PLC来给电机驱动器发信号的

网友:
哈哈,用单片机,或者国产的plc小板

网友:
用单片机就可以搞定了呀,如果怕有干扰,可以用光耦隔离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