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绞肉机电机烧了

楼主(2021-05-02):
     用了几年的绞肉机,电机发热烧了,电机转子是铜线圈

网友A:
我不敢多放,主要是买的也便宜

网友B:
感觉转子的槽应该弄成斜的好散热一点,或者质量本来厂家不上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敢多放,主要是买的也便宜

转一会就发热了

网友:
绞肉机,这电机还带减速箱?
这东西不能长时间工作,得间断工作才行,所配电机功率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转子的槽应该弄成斜的好散热一点,或者质量本来厂家不上心

斜的话绕线不好绕,而且要绕的线同样匝数也长了啊

网友C:
放弃它吧,这东西工作5分钟,清洗一小时,,我不太喜欢用,再者还是用刀剁出来的馅口感好,。

网友D:
难道绞的是大象肉?居然烧机了!

网友:
搞清洁不希望干活的好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绞的是大象肉?居然烧机了!

这个一下就发热了,你是不知道

网友:
这个真不好用,买来用了一次,下边的打成泥,上边的是大块,这个泥吃起来感觉不好!

网友:
改成775电机,直流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弃它吧,这东西工作5分钟,清洗一小时,,我不太喜欢用,再者还是用刀剁出来的馅口感好,。 ...

对,其实用刀切碎就行,这样口感好味道都很好

网友:
这牌子的不贵,烧了就又买一个

网友:
谁用谁知道 发热真他妈快  我家那个有温控 热了就罢工。。。

网友:
我第一次用完后整个用水冲了一下,电机进水了,拆开吹干后目前还能用,但热效率的确高!

网友:
这种绞肉机根本就不适合绞肉,绞叶类蔬菜还行,最多也就绞鱼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