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哪位爸爸知道闪迪14874 2258XT固件

楼主(2021-05-02):
FLASHmats里面查支持58XT  颗粒信息是这样的

网友:
用这个试试吧

网友:
要短接才能识别

网友:
要用2258XT+BICS3或者BICS4的工具才行吧

网友:
可怜的孩子
A103=Sandisk,2Tbit,SDYNSHERM-0256G(1zMlc)(CMDD5)(SM2258XT)
Sandisk,2Tbit,SDYNSHERM-0256G(1zMlc)(CMDD5)(SM2258XT)=45,3E,A6,93,7E,51,1,16,1280,04096,0256,04248,04048,02000,04,04,04,2,42,15,0,99,7F,11,0000,A2,00,20,20,20,25,10,00,00,00,00,00,10,1C,40,2,0,02,04,06,FF,03,00,3,05,0008,0008,7F,11,01,00,00,00,00,BB,BB,00,00,0000,00,00,00,0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