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H3C Magic S2G 千兆交换机拆机

楼主(2021-05-02):
如图,交换机是好的,就是摔过一次,插口端有点摔进去了,拆开重新整一下.... 全部采用卡扣,撬开就行了.

电路板背面就没啥东西....
12V 0.5A电源

网友A:
这个机器应该是高档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应该是高档货吧!

家用,比一般的好些....

网友:
我也有一个在用,白色的8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应该是高档货吧!

高档货会用螃蟹方案?高档货一般都是铁壳的,网口带屏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档货会用螃蟹方案?高档货一般都是铁壳的,网口带屏蔽的

这是家用的.屏蔽的不一定好,一般没有多大干扰的情况下,没必要

网友:
一股腾达的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档货会用螃蟹方案?高档货一般都是铁壳的,网口带屏蔽的

三剑客家的交换机敢给你用单面P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应该是高档货吧!

magic系列是家用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