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小白求助,ATMEGA8515l-8au熔丝位的问题

楼主(2021-05-02):
小白近来学习单片机,烧录8515l-8au,设置一下熔丝位从外部时钟启动,就出错了,图片看下图,我玩8515l外部有8m晶振所以就选择那一项,没想到出错了,有没有办法解救一下,我没有usbasp下载器 所以对照progisp向导模式熔丝位设置,然后用tl866a ips下载编程,开始默认熔丝位烧录读出都没事,就改了那一项然后就不能继续编程了,还有我用外部晶振熔丝位怎么设置才对,在这先谢谢大神们。

网友A:
外部时钟指的是有源晶振,用无源的话应该选外部晶振,我用TP2004编程器可以恢复熔丝,你用的编程器估计也行,只不过要把芯片放到编程座上,重新写一下默认熔丝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时钟指的是有源晶振,用无源的话应该选外部晶振,我用TP2004编程器可以恢复熔丝,你用的编程器估计也行 ...

谢谢已经搞定了,用stm32开发板时钟信号连接8515的晶振输入端,成功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