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 优篮子摄影补光灯

楼主(2021-05-02):
这个摄影补光灯可以装在三脚架上,也可以直接装相机热靴上面,96g重量很轻便,亮度一般般吧,5档亮度,开到最亮稍微亮一点,如果亮度再增加一倍就比较不错了。给手机拍视频也是不错的,有补光比不补光好很多。

M模式切换显示电量,上面5个灯显示亮度和剩余电量。

拿出久经沙场质量还很好的螺丝刀,灯下面有两个孔很深,需要这种很细的螺丝刀,这个螺丝刀以前拆笔记本电子产品基本都用它,已经七八年了吧,质量很好,德国货。

应该是49颗灯珠

电池上面贴着海绵,

撕开海绵,电池是没有固定的,靠的估计是上下的海绵压住电池,不会晃动。2000mah的电池。

网友A:
不懂摄影,看着中规中矩,亮度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摄影,看着中规中矩,亮度应该不错

大概七八百流明,不是特别亮

网友B:
我参加一个公众号活动抽到一个RGB的,一样的外观(应该是同一模具),内置一个2000mAh的软包电池。后背带磁铁可吸附在铁架上,装相机热靴拍视频补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参加一个公众号活动抽到一个RGB的,一样的外观(应该是同一模具),内置一个2000mAh的软包电池。后背带磁 ...

估计很多样子差不多的都是同一套模具吧

网友(2021-06-15):
楼主,那个8脚的led驱动的型号能发一下么,看着电路简单,想仿制一个。要是有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
我的到手就拆了灯珠换成850NM的红外灯。晚上红外夜拍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