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公牛GND-3定时插座拆解

楼主(2021-05-02):
这个计时插座应该是用心设计的,可以十分钟:倒计时,顺计时,在一般家里常常比较实用;是一次性结构,卡扣有两个是放在直角转弯处,间隙很小,拆了就破了,另两个在平面上,好在塑料材质好,相当有韧性,尽管是拆破了,安装恢复原样应该问题不大;计时黄色小齿轮和手轮位置安装对应关系点,还没研究出来;另外,顺计时和倒计时拨动开关原理也没理清楚,主要是设计结构精密,动作间隙小,不方便分析,不过安装回去估计功能应该不会出错吧。

网友:
 公牛不错,在数字时代,还在做相当精密的机械定时插座。

网友A:
我之前就买了一个这个给电瓶车充电器用的,用了一年多坏了,是线圈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就买了一个这个给电瓶车充电器用的,用了一年多坏了,是线圈烧了。 ...

匝数不算多,应该可以吧绕吧

网友(2023-02-22):
刚买的,侧边开关好像只有 常通 和 倒计时

网友(2024-04-22):
正好手里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好的,正好有这个贴,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