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个水压问题

楼主(2021-05-02):
楼层高,水压小,某宝的家用增压泵有用吗?洗菜和洗澡没问题,冲厕特够呛,手动快开阀,不是水箱。先谢了,

网友A:
还是水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水箱好

改水箱要敲掉厕所便盆地砖等,麻烦啊

网友:
水泵不光要看压力,还要注意流量,流量小了有压力也不大好用,楼上说水箱是正解啊!

网友:
水箱才是王道...

网友B:
增压泵达不到那个流量。能达到的比敲墙还贵。

网友C:
买个水箱吧

网友D:
冲厕所水箱好用,或者找一个水桶盛水再充。

虽然增压也能解决,但是流量一定要大,而且要有冲击力

网友E:
有分体水箱,挂在墙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压泵达不到那个流量。能达到的比敲墙还贵。

感谢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水箱吧

生米早已煮成熟饭,买个水箱也没有用啊,除非敲便池地砖还要做防水,工程量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冲厕所水箱好用,或者找一个水桶盛水再充。

虽然增压也能解决,但是流量一定要大,而且要有冲击力 ...

是看到有些盛水再充,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分体水箱,挂在墙上就行了

分体水箱,关注下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