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胜利6050钳表

楼主(2021-05-02):
成色可以。这表全新要近300块,是不是性价比太低@ 了。钳子大。电流大,不知道起表电流多少。3.7Ⅴ锂电池串0.5Ω电阻放电,竟显示0,或是接口没插好,明天再查了。希望不是坏了。

网友:
2000A量程太高了

网友:
2000A档你测3.7V0.5欧姆的负载
10吨的地磅你放个苹果看能不能称出来

楼主:
估计损坏了,直流显示0L,交流底数都130A左右。拔线也是这样。能给个胜利维修部门联系方式??

网友:
电动车后轮支起来加油,钳线测量。

网友:
谢谢分享。肉肉还是挺多的,看着不错。。。。

网友:
大牌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网友:
这表皮实,就是太大了,我也有一个直流档坏了,后来买了个华谊交直流的,那个小巧

网友(2022-01-11):
这个板子上都带着器件的参数的丝印,修理起来比较省心

网友:
我手里有一个6065A+的,现在直流电流档起数-113A,应该也是坏掉了,为什么容易坏呢,奇怪

网友:
贴片三极管查遍,一般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