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有电不输出飞线维修

楼主(2021-05-02):
笔记本电池进水,目前虽然在电池如图的几个点上可以测得电压,尤其是有12V正常供电电压,但是左端输出红线正极和黑线负极之间没有电压,为0,我估计是进水后电路锁死,用12v外接直流电源接红黑线尝试激活1小时没有效果。目前笔记本电脑在外接电源的情况下可以开机,可以看到电池容量,但是得不到电池供电,所以拔下电源就断电。我的想法是让笔记本电池自然放电,然后在人为监控时间下充电。
请问可否用一条飞线从右侧12v处直接接到左端红线输出?以后充电自己把握充电时间?谢谢

网友A:
不是只充电,放电咋办?

网友B:
笔记本充电,电池端口要与电池通信后才会输出。

电池异常锁死后,你可以短接强制输出,此时笔记本可用,但接充电器不会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充电,放电咋办?

谢谢您的回答,现在就是不能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充电,电池端口要与电池通信后才会输出。

电池异常锁死后,你可以短接强制输出,此时笔记本可用,但 ...

谢谢您的回答,您的意思是把芯片短接?目前笔记本电脑在外接电源的情况下可以开机,可以看到电池容量,但是得不到电池供电,所以拔下电源就断电。我的想法是让笔记本电池自然放电,然后在人为监控时间下充电

网友B:
短接mos管强制放电可以,但充电不行,原电路是不会充电的,因为电池锁死后电脑是不认的,是不会给他充电的,充电电路连电压都不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mos管强制放电可以,但充电不行,原电路是不会充电的,因为电池锁死后电脑是不认的,是不会给他充电的 ...

我看电脑上可以看到容量,也有充电过程,但是充电时电容量没有增长,您估计还是锁死了?

网友C:
没有输出就是锁了,好像业余情况下自己解不了锁,拿去解锁还不如换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输出就是锁了,好像业余情况下自己解不了锁,拿去解锁还不如换个新的 ...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D:
可以直接短接,但是笔记本不能用这样的电池开机,必须要用外接电源开机,作为UPS还是可以的,充电可以做个平衡充单独充电。
这是我的联想X61电池,直接跳过控制电路输出,开机外接电源启动,如果已经停电了想开机,可以用个4串的电池组插到电源座启动一下就可以拔掉。

充电部分用网上的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短接,但是笔记本不能用这样的电池开机,必须要用外接电源开机,作为UPS还是可以的,充电可以做个 ...

自己用4个5V1A电路板+4个4056充电板做成4路平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4个5V1A电路板+4个4056充电板做成4路平衡充

大神,请收下我的膝盖,请问电池直接12v输出,在插电时,会不会两个冲突?电池输出和电源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4个5V1A电路板+4个4056充电板做成4路平衡充

我的飞线做成功了,也能单独用电池开机,电池插上时开机后充电灯也在闪烁,但是电量显示永远只有70%,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实际上被充电,估计芯片锁死了,您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飞线做成功了,也能单独用电池开机,电池插上时开机后充电灯也在闪烁,但是电量显示永远只有70%,我 ...

你看充电管理程序里电池的电压有没有升高,如果看不到,先测一下电池电压,充一两个小时再测一下看有没有升高,没变化说明没充上电,只能把电池取下了单独用平衡充补充电

楼主(2021-06-10):
引用 网友D:
你看充电管理程序里电池的电压有没有升高,如果看不到,先测一下电池电压,充一两个小时再测一下看有没有 ...

非常感谢您,我也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充电管理程序里电池的电压有没有升高,如果看不到,先测一下电池电压,充一两个小时再测一下看有没有 ...

我现在想从电池连接主板处接个正负极到笔记本外壳,弄个接头,这样外充,呵呵

网友:
别费劲了,听说基本上99%的笔记本电池都锁电池,有问题很难解决,专业维修店铺靠设备解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短接,但是笔记本不能用这样的电池开机,必须要用外接电源开机,作为UPS还是可以的,充电可以做个 ...

能不能把电池正负极输出直接飞线到外接电源输入,这样等于拿电池当12V电源用。
此法可行的话直接把电池改成大容量加充电管理的外置式电源了。

网友:
厉害,小心锂电池pongpongpong

楼主(2021-10-07):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把电池正负极输出直接飞线到外接电源输入,这样等于拿电池当12V电源用。
此法可行的话直接把电池改 ...

我试了下,成功了,可以直接带起电脑,但是充电时间要自己管控,您说的充电管理不知道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