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轻触开关控制MOS管通断的简单电路图

楼主(2021-05-02):
一个剃须刀,多脚芯片坏了,开关是一个轻触开关,很小的非自锁自复位开关,就跟手机电源键一样,芯片控制一个NMOS管的通断,因为手头没有芯片,又不想换这个轻触开关,我想把电路板上的大部分元器件都拆除,只保留那个开关和NMOS管,然后再添加一些简单的元器件,就可以让剃须刀像手电筒那样自如的开启和关闭就行了,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样的简单电路?
只有一个开关,按一下剃须刀运行,再按一下剃须刀关闭,没有那些单片机触发器之类的东西,就简单的常规元器件组合,如果芯片比较简单,电路比较简单,也可以用芯片解决

网友:
我感觉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虽说我什么都没看到...

网友A:
双稳态一键开关机电路 - 东方之巅 - 博客园  https://www.cnblogs.com/ydvely521/p/10048782.html

网友:
这个估计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稳态一键开关机电路 - 东方之巅 - 博客园  https://www.cnblogs.com/ydvely521/p/10048782.html ...

谢谢,不过pmos还在路上要等到了才能验证

网友:
单键电子开关(场管),有坛友发过,你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