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一两块钱撸的灯板带的恒流电源能调高电流值吗

楼主(2021-05-02):
一般来说这种廉价方案的恒流驱动,都是220ma左右,驱动2并联n串联的灯组,每个灯组电流110ma,是额定电流150ma的大概70%

对这类廉价驱动,我有几个疑问

1.  如果接的灯组串数不够或者过多,导电压不够或者超过驱动范围,会怎样?例如30-72v,对应3伏灯组10串到24串,我接6串会怎样?10串又会怎样?

2. 我现在想接 4并联的灯组,每个灯组只能获得220ma/4也就是55ma电流,亮度不够,又不想改灯板串并联方式。从驱动着手,这种220ma的常规简陋驱动,能否调小取样电阻值,例如电阻调整到一半的阻值,电流增加一倍,可行不?

楼主:
另外,用两个单路驱动同时供电,并联输出正极后,做成3pin,去点亮共正极的双路led灯板,有问题吗,两个单色的驱动输出正极并联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只要不是打胶的驱动都可以改取样电阻,拆开驱动,一般几欧的电阻就是采样电阻。可以自己查芯片资料计算不同输出电流对应多大的电阻,也可以自己慢慢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