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问,双flash用开关控制ce脚切换,未被选中的芯片会被当前选中的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1-05-02):
闲来没事给一些老设备做双系统切换,叠焊之后用二选一开关控制ce脚连接,然后ce脚和vcc之间接47k的电阻,开机什么都正常,但是一旦格式化系统或者进行碎片整理,另一片flash里的系统就崩了,各种出错,必须重刷解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未被选中的芯片ce脚一直是3v以上的高电平,不是应该不受影响的吗?

网友A:
没关注过,不过如果是我地话,我会考虑弄个插座,想用哪个直接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注过,不过如果是我地话,我会考虑弄个插座,想用哪个直接插上...

芯片,怎么用插座……

网友:
双flash用开关应该控制flash的电源脚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怎么用插座……

你上假货宝上找找

网友:
不是切换电源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