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ubia z17minis可以增加存储空间吗?

楼主(2021-05-03):
nubia z17minis默认是6+64G容量,运存6G感觉够用,但存储内存64G感觉太小了。请问能不能把64G换成128G或者更大的?谢谢!合适的话,可以付费。

网友A:
可以换存储芯片,但是不便宜啊,不如直接换手机,一般换存储芯片的都是iPhone,安卓机很少有人愿意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存储芯片,但是不便宜啊,不如直接换手机,一般换存储芯片的都是iPhone,安卓机很少有人愿意换 ...

多少钱可以换?打算再坚持一段时间换5G手机,换手机的话怎么也得两三千吧。

网友:
可以换,前提是你要能接受价格

楼主:
能换的私信或者QQ 2310988394报个价吧,淘宝交易,我看看划不划算,谢谢。

网友B:
你上淘宝看看存储芯片多少钱,一般是emcp,引脚一样就是通用的,然后再加100手工费就差不多了,要是遇到不靠谱的东西不退给你,你啥办法也没有,我在淘宝交换主板被骗一次,你可以百度搜我的经历,淘宝“灵通XXXX”是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淘宝看看存储芯片多少钱,一般是emcp,引脚一样就是通用的,然后再加100手工费就差不多了,要是遇到不 ...

谢谢提醒,希望我们论坛没有这样的人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希望我们论坛没有这样的人吧

有个卖U盘的坛友@fanallen,我感觉他能弄,你可以问问他愿不愿意接,收多少钱,我在他那兑过U盘,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卖U盘的坛友@fanallen,我感觉他能弄,你可以问问他愿不愿意接,收多少钱,我在他那兑过U盘,感觉还 ...

谢谢,已经联系了,解决不了。

楼主:
还没解决,淘宝也联系了不少家,都做不了。奇怪了,这么特殊吗,竟然做不了?

网友:
你的需求是nubia z17minis存储内存64G换成128G或者更大的,从原理上讲肯定能换。主要就是几个问题:

1.硬件替换,64g的硬盘换成128g的,焊盘焊下焊上,这个那些做扩容的应该都会弄;
2.硬盘内容的替换(改数据之类),(举例苹果手机扩容换上的硬盘要写序列号,换完了要爱思刷机把系统刷进去,这还是大品牌有人去做研发,有成品流程的);
3.安卓阵营机型太多了,像这种扩容案例比苹果本来就少,细分款式又多,tb很多卖家并不是自己研发出来扩容案例的,有看到大部分是华强北有的档口自己试验出了成功案例(我想主要是软件内的问题吧,现在安卓系统自己的ui封闭性也挺强的),然后分享出去了(这赚钱的路子我猜应该是转卖给很多人吧),所以有的机型可能不行;
4.好像有看到手机没用单独的储存芯片,那种还麻烦些。

写了这些,也没有提供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帮助,只能说给楼主提供些思路上的帮助吧。

网友:
iphone那么难的都能破解升级,,这个肯定可以的,只是性价比太低  没有人研究而已。
一个3K的手机,让你花1K多升级,恐怕都不愿意吧

网友C:
看了一下这个机器是emmc 5.1的 运存和硬盘分开 是比较好升级的 只需要用读卡器读一下原硬盘的底层 复制到新的高容量硬盘里 然后刷机即可 这个是理论

然后聊一下成本 手工最起码要100块才有人接 硬盘128的也要100左右 但是这台机器的残值估计也就几百块而已 高通635处理器 说实话你用起来肯定很卡了 你觉得一个34百的机器(说多了,这机器咸鱼235一个)值得花200去升级吗?而且现在还需要花精力去找人帮忙 我觉得 很没有必要 干脆刷个机再用用一段时间 就抓紧换了吧 4g5g不是什么问题 现在5g一点实用价值都没有
另外再给大家提供一个扩容的思路 拿你这台机器举例 你这台机器现在6+64的主板只要120-150就能买到 而且是无修的哦 你自己扩容属于大修 有可能不稳定
也就是说如果同样用你这台机器的人 他的内存只有4+16或者4+64 他想升级的话 我只会劝他去买个新主板自己装上 比升级更省钱 而且更稳定

网友:
基本上的可以直接换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这个机器是emmc 5.1的 运存和硬盘分开 是比较好升级的 只需要用读卡器读一下原硬盘的底层 复制到新 ...

我不玩游戏,觉得这手机用起来还行,买二手更大内存的怕有问题。扩内存三百元的话我还是可以接受的。能做的坛友留言或联系吧。

网友B:
你要是也在沈阳我可以帮你试试,不要钱,我不是修手机的,但是变砖不负责哈哈我的思路是这样,把旧闪存全盘备份(有不需要量产的主控板,或者飞线到读卡器上,EMMC和存储卡定义一样),然后恢复到新闪存里,调整用户分区大小使闪存不存在空白区域,这样应该就可以了,不放心就用高通那个工具,好像叫QPST,备份一下IMEI之类的信息,即使失败了把旧闪存换回去,只要焊接过程中不失误就不至于变砖

网友:
我也在研究扩容我的红米8,这CPU很弱,但常见应用丝毫不卡,就是32G容量太小了,动不动就占用28-29,然后就开始卡(和固态硬盘一样满了就掉速吧),一直想换成64或128没敢动手,最近收了好多废手机练习吹闪存,成功了我回来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也在沈阳我可以帮你试试,不要钱,我不是修手机的,但是变砖不负责哈哈我的思路是这样,把旧闪 ...

可惜,我在北京,你要是在北京的话我愿意让你做试验

网友:
b站看维修视频,似乎新一点的安卓手机,cpu跟硬盘(字库)都是捆绑的,没办法换把?除非能解绑原有的关系,不知道对不对哈,可以去b站找几个热门的up主问问,微芯源,世纪锋哥之类~

网友:
我修手机的,努比亚的机器也用过,64改128,更换闪存重新刷机就成,但是稳定性是没法保证的事,建议换机,扩容不值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