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五一无聊,拆个惠普460W服务器电源,随便请教调电压问题

楼主(2021-05-03):
买了好久闲置的惠普460W服务器电源,想改成13.8V电压给车机用,拆开看了好像和其他人拆机的保护板结构不同,请教下大神们,调那个电阻能改电压啊?

这个是正面结构

背面

保护板,是调哪里可以改电压?

网友A:
这也不可能就这么个图片一看就知道啊,你得自己测量,找到电压反馈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不可能就这么个图片一看就知道啊,你得自己测量,找到电压反馈才行, ...

只能有空再慢慢跑线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有空再慢慢跑线路了!

只改电压都比较好搞,找到反馈就行了

网友:
车机12V就可以驱动了

网友(2021-07-19):
楼主认为坛友们都有你这款电源吗?

网友:
我的意见:不改,直接用!

现在的车机在12V可以正常使用,唯一的区别是功率低几瓦,与其为了那几瓦费半天劲,不如好好用功搞天线,天线升几个dB,比搞电源强多了。

另外,这开关电源虽然可以任意改电压,小范围一两伏没啥大问题,大范围的话,很多电容都得动,工程有点大,不如直接用,原版电源,12V上相当稳定,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