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航嘉多核WD600 开关电源

楼主(2021-05-03):
有好几天没有开电脑了,昨晚上开机却开不起了,只有主板后置的USB接口有电,电源风扇CPU风扇都不转,拆下电源接24P中的绿黑线,电源风扇依然不转,本人小白,不懂维修,拆开电源看了一下,没看到炸管烧糊的地方,只看到有两个地方维修过,因为买的是二手电源,也用了好几年了,有懂这个电源维修过的大神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小白在此谢过!红色标记的地方好像维修过!

网友:
正好我用的这也是这 款

网友A:
多核指的是什么?

网友:
上万用表挨个元件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核指的是什么?

厂商都喜欢卖概念不知道么?

网友:
多核电源有了很久了,方便搭配多核处理器使用了

网友:
多核的核指的是什么?

楼主:
今天检查了一下24P各线电压,只有绿色线有5.06V电压,其它均无电压!也不知道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我也有个炸了管,拆开看头都疼

网友:
应该是俩路有电压,绿线和紫线都有的,绿是开机控制pson,紫线的待机5VSB,如果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一点都不动,说明高压测没有工作,是高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
如果有朋友需要维修这种型号的电源,400W,500W,600W的可以联系我,秒修

网友:
绿线有5V,那紫线5VSB应该出了,重点查下.

网友:
这个忙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