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72楼有话要说,98元的侠客ZD-001无刷筋膜枪收到了,简单拆开看看

楼主(2021-05-03):
前几天在马宝买的筋膜枪到了,商家说是无刷12v电机,总感觉太便宜,不靠谱,本着打假的心里买了一台,今天拆给大家看看。由于工具被借走,没能完全拆解,但是大部分构造都能看到。敬请各位看官评价。

我有些话写在72楼了,希望大家能去看看,拜谢各位了。

好多朋友问我咋领的优惠券,我发在12楼了,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开箱,还有个手提收纳箱子,

外观有点脱漆,联系商家后居然给退款30元,没啥说的了,又不影响使用。

底部标签,充电口和供电开关

电量显示10为满电,另一个数码管显示档位,一共6档,感觉比99档的好用

开机状态

屏幕这就一颗螺丝,拆下后旋转即可拿下,控制板露出,插接方式连接

控制板正面

从这就可以看出的确是无刷电机,打假失败。

拆下前边的两颗螺丝后就能揭开头盖骨了,有轴承,全金属结构,不知道其它品牌的结构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买这个看着挺耐用,由于我的六角扳手不在家,不拆六角尝试后发现无法取出电机,所以暂时放弃电机拆解。

揭开底部标签,露出3颗螺丝

电源板也是插接线连接的

电源板正面

电源板细节

电机暂时无法取出,芯片只能看到这个,应该是控制芯片

电池在手柄里,应该有胶,拔不出来,忘记拍相片了,根据电压和形状尺寸可以判断是4节18650串联

只能拆解至此,有机会在拆解电机,所有插接线和线路固定全部是用热熔胶,除了电机上的线材是普通电线,其它线材为硅胶线。望各位看官大人踊跃打赏点评!

网友A:
98元的无刷筋膜枪

网友:
撸主这肚子,怕是人8个月了???

网友B:
这玩意真有效果?

网友C:
38元的没有啦!

网友D:
没看到驱动板和电池啊

网友:
侠客筋膜枪深层肌肉放松器瘦腿静音电动筋膜放松枪震动按摩器健身
哈哈牛逼

值得购买!

网友:
谢谢楼主  已98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驱动板和电池啊

手头没有工具,内六角拆不下来,电机取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9.0¥0KFLXWtZrLR¥ https://m.tb.cn/h.4qdXubT  侠客筋膜枪深层肌肉放松器瘦腿静音电动筋膜放松枪震动按摩 ...

我这辛苦发帖,你这跑来白嫖佣金有点不厚道啊,你咋不去淘宝客的帖子里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辛苦发帖,你这跑来白嫖佣金有点不厚道啊,你咋不去淘宝客的帖子里发呢 ...

发错了  马上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真有效果?

放松肌肉,缓解部分症状,建议在指导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98元的无刷筋膜枪

是的,98圆,个人感觉性价比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元的没有啦!

找到原因了,我买第一个时优惠券是500的,没有官方立减,现在的优惠券是440的,有官方立减,然后我用的还是500的优惠券,所以现在你们只能做到98了

网友F:
这个有没有标注冲击行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没有标注冲击行程是多少

没有,只有个国标代码。这玩意好像是频率

网友G:
敲肥肉,挺舒服

实在没得用,当蒜锤呗

网友:
官方立减好像是51的活动,一元购那里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敲肥肉,挺舒服

这用法我倒是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