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雨铅酸蓄电池充电器真有这么强大的功能吗?用过的说说感受

楼主(2021-05-03):
能介绍是很完美的充电器,举世无双,用过的说感受
金雨铅酸蓄电池充电器功能介绍

1、采用智能控制系统(像手机中的安卓系统)技术充电:

   目前市场上所有的充电器,都是采用三段式充电方式进行充电的,因此都不属于智能机,跟按键手机一样,属于模拟机,都是依靠电子元器件来控制充电技术的。我们的充电器,采用 MCU单片机(微电脑)、输入自主开发的控制系统(就像手机中的安卓系统),并通过系统来控制充电的技术参数,属于真正的智能充电器。

2、全程采用恒功率变频式正、负脉冲充电方式:

    充电阶段脉冲频率为一分钟一次,修复阶段脉冲频率为每秒8000次,脉冲峰值在2.5A以上,浮充阶段为高低频混合脉冲。

3、具有充满电后自动断电功能:

   浮充结束后完全自动断电,即绿灯亮后25小时内完全自动断电(新电池约2小时,老旧电池约5小时以内),一年四季不拔掉电源线也没有关系的。

4、对电压通用型的充电器,不同电压也能通用:

    例如3672V1270Ah的电池都能一机通用,即不管是36V48V60V72V的电池,也不管是12Ah20Ah30Ah40Ah50Ah60Ah70Ah的电池,都能一机通用,充电器能自动识别电池的规格并进行自动匹配充电。例如:充48V20Ah的电池时,充电器会按48A3A的电流进行充电,当充60V50Ah的电池时,充电器会按60V6A的电流进行充电的,完全智能识别。

5、具有“低温补偿功能”:

    目前市场上95%以上的充电器都没有低温补偿功能,因此冬天充不满,有补偿功能的充电器,补偿的方式是在充电器中加装了一个热敏电阻来判断环境温度。这种补偿方法的缺点是:它判断的环境不是电池的环境,而是充电器的环境。因此,充电器放置的位置不同及充电器自身发热温度的高低,与补偿效果有极大的影响,比如电动车放在室外,充电器放在室内,或者放在座垫下面、后背箱内(当然这是不规范的)等不通风的地方,由于这些地方环境温度较高,热敏电阻测得的环境温度不需要补偿,从而充电器就不会启动补偿的功能。同一组电池,在冬天及夏天的实际容量相差很大的,客户都会觉得冬天骑不远,其实这不是电池不好了,而是电池没有充饱,正确的说,应该是充电器没办法充饱电池。由于我们的充电器,充电温度补偿功能是根据电池的标称容量与低温下充电器软件测得的实际容量的差额而自动补偿的。比如说标称容量是20Ah的电池,冬天的时候容量只有15Ah了,那么我们的充电器会自动启动补偿功能,对5Ah的差额容量进行补偿充电,从而使得电池能充足到20Ah。就算把电池放在冰箱里面充电,也照样能够充满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充电器,冬天与夏天充电是没有区别的,都能完全充满的。在补偿了温度的同时,把电池衰退的容量也补偿进去了,因此,比其他充电器的温度补偿方法更科学更有效。

6、对所有的电池都能转绿灯::

    对所有普通充电器已经不能转灯的电池也都能转绿灯,包括已经起鼓但还有容量的电池,软件会根据充电时的不同时段,对电池进行随时检测,如果检测到电池有热失控现象,充电器会延时一定时间后实行保护。对内部有短路的电池,同样有防鼓功能,因为我们的充电器,不像其他的充电器,只通过定时来防止充鼓,我们是通过充入的电量与充电电池的电压函数关系来判断电池有无热失控的,这个判断从充电开始就进行检测,间隔时间为90-20分钟左右检测一次(电压越高,间隔时间越短),只要电池电压不按内设函数关系变化,经过一定时间延时后就会自动实施保护的,因此,用我们的充电器充电,是绝对不会充鼓电池的。

7、具有对硫化电池修复的功能:

    电动车经常长期不骑,或因频繁充电,只骑一点点路程就充电,就很容易产生电池硫化(硫酸盐化),跟泡了的茶水不倒掉,茶杯壁上会产生茶渍污垢是一个道理。我们的充电器,具有高频正负脉冲的功能,高频脉冲频率为8000/秒、低频脉冲频率为1-2/秒),充电过程中每施加一次正脉冲的同时,均施加一次负脉冲,能有效地清除电池的“污垢”,使硫化的电池得到有效地修复。

8、具有缺电自补功能:

    充电器长期不拔掉电源也没关系,当长时间不骑电动车,电量自损只剩75%左右时,充电器会自动启动进行补充充电,充满后又自动切断电源,如此循环,永不缺电。

9、具有在高温天气下充电也不会烧坏充电器并能不间断充电的功能:

    夏天在太阳光强烈照射下充电的时候,充电器的内部温度会很高,没有高温保护功能的充电器,往往会因此而烧坏,有高温保护功能的充电器,就会直接切断输出而保护掉,但它永远不会自动启跳再充电了,所以充了一整天也没有充满。而我们的充电器,当充电器内部温度极高时,充电器会自动减小电流以降低功耗,以保证充电器内部温度降低。当太阳光不那么强烈、充电器内部温度降低后,充电电流自动回复到正常值,因此在高温天气下,也能保持永远不间断的充电。

10、具有自动增容功能:

    对老旧的电池,充电器会自动启动增容功能,充电电压会根据电池的新旧程度自动调节高恒压值,例如48V的电池,高恒压值在58-63V之间自动调节的。

11、具有防反接功能:

    对极性相反的电池,充电器会自动保护不工作,不会烧坏充电器及电池的。

网友:
吹牛B又不用交税...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的对

网友:
都一个德行,别交智商税了,电池寿命就那点

网友:
如果它的说明的都是真的,那么正负脉冲充电对减少电解液挥发是有效的,高频脉冲修复对极板结晶是有效的,但是都只是有一定的延寿和修复效果,千万不要当神器,很多电瓶在快报废的情况下这几种功能都是无效的,温度补偿是个很简单的功能,很多充电器只要在电压检测电路加一个合适阻值的温度电阻就可以达到补偿功能,只是很多厂家为了节省成本取消了这个功能

网友:
你看见过卖期房的没有?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