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兆信高频焊台有用过的吗?

楼主(2021-05-03):
最近想买一个高频焊台,一开始准备选择快克205的,但是昨天在网上看到兆信的一款,感觉还行,主要是旋钮调节,比起那种用按键调温的方便多了。兆信电源以前用过,就是焊台不知如何,有用过的说一下呗。

这个是快克的,

快克品牌大些,但是我感觉按键调温不方便操作

网友A:
高科技没有人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科技没有人用啊>?

这个不算是高科技吧,很普通而已

网友B:
600块钱在闲鱼都可以买个接近全新的快克20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块钱在闲鱼都可以买个接近全新的快克205了……

个人不喜欢那种按键调温,还是旋钮调温来的快。就像汽车大屏一样,有人不喜欢,有人认为是时尚

网友C:
两款焊台没有对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款焊台没有对比性。

说的更清楚一些呀!另外昨天晚上看到B站有人推荐拓尔t12的,性能强悍,感觉也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更清楚一些呀!另外昨天晚上看到B站有人推荐拓尔t12的,性能强悍,感觉也挺好, ...

托尔确实强,不过性价比不高。
买三合一控制板一样性能,一套下来价格便宜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不喜欢那种按键调温,还是旋钮调温来的快。就像汽车大屏一样,有人不喜欢,有人认为是时尚 ...

实际使用的时候也就差个两三秒吧。因为不是经常调温,所以这个基本不影响使用。快克是国内焊台做得最好的了,兆信是比不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更清楚一些呀!另外昨天晚上看到B站有人推荐拓尔t12的,性能强悍,感觉也挺好, ...

拓尔那个其实是仿JBC的,并不是T12,价格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拓尔那个其实是仿JBC的,并不是T12,价格不低。

现在是1000元以内,可以报销的,选拓尔的还是快克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1000元以内,可以报销的,选拓尔的还是快克的呢?

看你的实际使用场景了,大焊点多的话就是快克205比较合适了,毕竟有热容大的大马蹄头。反之话我觉得拓尔T12就可以,据说这个焊台的回温也很厉害,但是我对这个焊台不了解,不知道时间长了之后还会不会一样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实际使用场景了,大焊点多的话就是快克205比较合适了,毕竟有热容大的大马蹄头。反之话我觉得拓尔T ...

非常感谢!准备买个拓尔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