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哪位大神帮我看看是哪个选项错了,2246EN开卡错误,chk pre Test(31)/0x01.dram train...

楼主(2021-05-03):
哪位大神帮我看看是哪个选项错了,我是小白,2246EN,怎么也开不开,总是卡在pretest,过一会就报错了,,我是小白,谢谢大神!!

网友A:
你没贴缓存吗???????把adj勾上,,把pretest改成1,,qc那个选项勾不勾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贴缓存吗???????把adj勾上,,把pretest改成1,,qc那个选项勾不勾都可以。。。。。。。。。。 ...

大神,一样,还是不行

网友:
先把dram test测试没问题了在去量产一个个数值换了再说

网友:
没装缓存只能当2246xt开卡,换xt的程序

网友:
缓存都没有你用2246EN的工具肯定不行啊/换2246XT的/没有缓存的2246EN只能开2246XT

网友B:
又一个闲鱼的坏盘 然后来问怎么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一个闲鱼的坏盘 然后来问怎么开卡

主要是和各位大神学习,我是个卖电脑的,总有修电脑的.所以有几块坏盘.想和各位大神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