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拆解三菱 FX3u-MT/ES-A PLC,顺便修修一路无输出

楼主(2021-05-03):
拆一个三菱MITSUBISHI FX3u-MT/ES-A PLC,这做工,真的还是可以,顺便修修一路无输出

楼主:
咋这图发出来就变了呢?

网友:
要在所见即所得里提交...

网友:
输出晶体管挂了?三菱的PLC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A:
这款是仿三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是仿三菱么?

这不是仿的

网友A:
看我们最近买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们最近买的货

这是新款吧

网友:
这个是FX5u

网友B:
楼主你好,图里这两支二极管能介绍下吗,我遇到了这个元件击穿的问题,不知道用什么型号二极管替代,是肖特基二极管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图里这两支二极管能介绍下吗,我遇到了这个元件击穿的问题,不知道用什么型号二极管替代,是肖特 ...

可能不是他们的问题,看看MR290是不是坏掉。

网友(2021-07-22):
新款个毛,这是地道的国内货。

网友:
3U的电源模块沿用了2N的模块。那个电源真的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图里这两支二极管能介绍下吗,我遇到了这个元件击穿的问题,不知道用什么型号二极管替代,是肖特 ...

那个二极管应该用FR107就可以

网友:
做工看着还行,日系的感觉整体单薄

网友:
三菱今年缺货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