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听人劝吃饱饭,求推荐50元以内的家用锂电钻

楼主(2021-05-03):
浏览十天了,买几百元的用不了几次。听劝买个便宜的吧,反正家里已有博世220V的GSB 10RE和雷力迅电板手。主要是拧螺丝和用木工开孔器。

网友A:
虾牌的就勉强可以了
别指望能太好,凑合用吧

如果觉得是在难以接受那种同心度,那我推荐宜家的电动螺丝刀,别的不说,同心度不错的
但是吧,宜家的电钻价格我不知道,两个都是我捡的

网友B:
有一讲一,50块的锂电钻基本带不动35mm开孔器

网友:
前天有一个推荐无刷电扳手的35到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一讲一,50块的锂电钻基本带不动35mm开孔器

+1,带开孔器还是要插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虾牌的就勉强可以了
别指望能太好,凑合用吧

不推荐虾牌,它的柄是斜的,用起来感觉费劲...

网友D:
便宜钻电池不久就坏了。

网友:
便宜的也就拧个螺丝还能用,开孔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便宜钻电池不久就坏了。

再花20块买3节动力电池,正好凑够50...

网友:
你主要是拧螺丝和用木工开孔器用,木工用都是重载啊,50元的是不行的哦,没有推荐。

网友:
50块的电池都不行  机器也没力  100左右的就很好了
扳手换个两用输出轴  直插批头可以拧螺丝了
木工开孔用你的220v就好了

网友:
干活少不了利器,工欲善必先利器!直接上博世、日立!

网友:
50内的锂电钻等坛子里的活动吧,10多20多的已经买了2把12v的锂电钻,都是单速的类似虾牌的现在都还在用。家用一年用不了几回,花几百不划算,几十的坏了不心疼。便宜电钻差在电池上,多买几把碰运气了,用的时候注意不要长时间高强度用,经常充电保养一下,一般不太会出问题。要求高的有时间的话,某宝用红包慢慢攒壳子、保护板5块左右一个,电池费点劲慢慢攒,已经攒2套了,4个电池2把钻换着用。

网友:
积分区不是有个88卖得伟DC740的吗?买回去自己搞个电池用呗。

网友:
我感觉真不如花一二百买一个东成的,闲鱼和拼多多很便宜的

网友:
哈博,和虾牌差不多,但是写的双轴承,不知道真假,现在买好像26到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带开孔器还是要插电的...

20v的比一般插电的都猛,只要你手受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v的比一般插电的都猛,只要你手受的了

我有12V的和插电的就够了你们休想骗我再买...

网友:
既然用不了几次,自己备好批头和开孔器,然后7天无理由呗

网友:
几十块钱就买个虾牌看活动29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