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给汽车更换机油,用新做得抽机油器 效果不错,不过也有问题需要改进

楼主(2021-05-03):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1692
之前做得抽机油器,今天实战一下。

总结一下换机油的问题,6mm气管抽油可以,这个灭火器瓶子大约不到3升的瓶子。容量上少一点,抽一半我要提起瓶子感觉一下,不过问题不大,
感觉一下就倒入废机油瓶,再接着抽。速度也还可以,比较快。就是快抽完的时候,看不到。不知道什么时候抽完,如果时间充足,没问题。时间不充足,就不知道抽完没有。
再就是无法观察机油抽出来的准确量,只能倒入废机油瓶观察,很麻烦。像我这次,换机油很偷懒,没换机滤,因为准备以后去某虎换机油,就把手头这货用掉算了。之前的机油跑了大约8000 公里左右。大部分高速,湖北去福建就2个来回。果断心一横不换机滤,再看我这受伤的手,算了,不费力气了。机滤是马勒的,应该跑1万多没问题。不过还是建议大家换机油更换机滤。

最后,在交易区发了点个人闲置出售,有看上的。联系我。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2558

网友A:
我就问你为省这点还搭上医药费划算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问你为省这点还搭上医药费划算不?

不是因为这个手受伤的。是这桶机油闲置了快一年了,赶紧用掉,手之前受伤,一直没好,最近又去看医生,给敷药了

网友:
这手 能力强 得治

网友B:
手不能用力,有时候会酸痛,是不是伤到神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不能用力,有时候会酸痛,是不是伤到神经了?

看医生,也说不清楚,时间长了,骨头没事,经络之类的受伤或者有炎症。

网友C:
直接花个8.8买个桶装水锂电抽水机用最省心省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花个8.8买个桶装水锂电抽水机用最省心省力

有用过的吗?如果可以的话还 是要备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用过的吗?如果可以的话还 是要备一个

同想过没试过,有用过的么?

网友E:
靠,刚在贴吧看到你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靠,刚在贴吧看到你的帖子

什么贴吧,发来看看,我没法贴吧上去啊

网友F:
抽机油并不是什么难点,首先要是热车好抽,其次插进去的管子要是硬管耐高温不软。真正抽真空其实就用那个拔火罐的玩意就可以了。电动泵都不用,但是换机滤是难点,不过我现在也懒了,两次机油换一次滤,没必要担心所有的滤芯都是越用过滤精度越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抽机油并不是什么难点,首先要是热车好抽,其次插进去的管子要是硬管耐高温不软。真正抽真空其实就用那个拔 ...

我这个车机滤在上面,好换,就是拆的时候机油会撒在起动机上

网友G:
楼主哪里买的油?
我京东买的,过段时间准备换自己买的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哪里买的油?
我京东买的,过段时间准备换自己买的油了

京东买的,统一机油 JD联名款 价格便宜100一桶,之前一直用壳牌全合成 130-160左右一桶。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京东买的,统一机油 JD联名款 价格便宜100一桶,之前一直用壳牌全合成 130-160左右一桶。 ...

我买了2桶妹夫和2桶嘉实多,都是5QT装的全合成。
机滤买的曼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买了2桶妹夫和2桶嘉实多,都是5QT装的全合成。
机滤买的曼牌

反正我现在不到路边摊换机油,每次我拿机油去换,就说是假机油吧。只要不是别人店子里面买的机油都是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我现在不到路边摊换机油,每次我拿机油去换,就说是假机油吧。只要不是别人店子里面买的机油都是假的 ...

他们这么说就是想你在他们那买高价机油呗。关键路边小店的机油是最没保障的,鬼知道是什么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用过的吗?如果可以的话还 是要备一个

那个真空度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用过的吗?如果可以的话还 是要备一个

我觉得应该也行,只是机油要热油,冷了粘稠。我没试过,只是探讨,而且这种小水泵抽的速度太慢了。我没时间精力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