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关机后电源拔掉第二天开机后bios会重置 系统时间错误停留在关机时的时...

楼主(2021-05-03):
关机后电源拔掉第二天开机后bios会重置本来设置的主板BIOS是AHCI模式的又回到出厂设置的IDE。反正主板BIOS全部又重置。

系统时间错误停留在关机时的时间 是什么情况?主板电池没电?如果不是主板电池的问题呢?是主板本身有问题?

网友:
电池没电了,总结完毕

网友:
换主板电池吧,  其它原因极少。

网友:
换主板电池还是这样,就是主板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A:
运气好点换个电池就好了,运气差点就算换了电池仍然报错

网友:
那啥,电池拿下来了,用硬币什么的,短路的东西,放进去,短路一会儿,不行就螺丝刀短路,之后再装电池,试试呗,万一能好呢

网友:
不就先换个电池吗?换了不行再来查其他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气好点换个电池就好了,运气差点就算换了电池仍然报错

我就是运气不好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运气不好的那种

再换个主板,我就不信治不了它!

网友:
一般主板电池是不怎么耗电的,可以检查一下附近哪个电容异常,漏电了

网友:
电池坏或者RTC电容漏电

网友:
如果换电池还是有同样的问题,那检查一下BIOS的跳线是否接错。否则只能是主板某处漏电。

网友:
为什么想的这么复杂,直接换电池,不行再说。
前几年没万用表,遇到类似情况,直接换电池顺路清灰就好了
旧电池丢给邻居测试说有电,旧电池就扔一边不管,结果一个月后漏穿了。

网友:
仔细检查主板的电容是否有鼓包或者漏液~

网友:
换电池还是一样的话,最大可能就是桥了。干南桥吧。

楼主:
换了个主板电池,好像就没问题了

网友:
如果排除电池没电这种弱智问题 ,还是会这样,那我告诉你,第一bios程序坏了,重刷一遍,用编程器刷。第二桥坏了,如果主板不贵,可以10元卖了。

网友:
换个电池实施,如果还是同样的问题就刷个bios 一般主板厂商网站有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