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五一假期值班,没事做拆了个大件,索尼彩色监视器

楼主(2021-05-03):
彩监买回来一直放在三楼没时间打理,正巧今天值班,就开车把彩监拖到宿舍,进行一次大清理,第一次拆,东西很复杂,但也很简单,Sony大法设计的插件式连接基本上很容易还原,显示管有个2010日期,不知道是不是出厂时间,整体灰尘不多,打扫完用了三个小时,可以看出日系企业能力真的很强,那么早就用上贴片电路了,质量也是杠杠的

网友:
这东西少说也有20年的历史了,怎么可能是2010年生产的

网友:
还是索尼特丽珑显像管,当年比较高端的。

网友:
这是要拿来收藏啊

网友:
这绝不是2010年的产品,2000年前后的还差不多

网友:
绝对是20年以上的老货了,2010年都停产CRT电视机了

楼主:
20年前就使用贴片电路,Sony大法真厉害

网友:
彩监拆出来果然比显示器电路板更复杂,更高 一档啊 ,效果好不是白白出来的,都是电路堆出来的

网友:
不会是日期的

网友:
玩的是情怀!

网友:
没想到只是用了TA7193P,AP都不是。延迟线:DELAY LINE

网友:
还是这些老货,是用技术,零件堆出来的,24小日了连续工作,质量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根据芯片日期判断,这机子是1993年左右的产品。

网友:
这东西是90年代初生产的,设计时间是80年代,用TA7139P不奇怪。

其实大法的秘笈不在电路,而是显像管。电路谁都能做,唯独显像管绕不过去。从特丽珑诞生到CRT显像管彻底被等离子和液晶淘汰的30多年时间里,所有厂家的显像管中没有能超过特丽珑的,先天结构决定了。

网友:
看电容就知道制造日期。90年左右的机器,看板子上微调电位器九十年前技术
九几年引进欧洲技术用总线控制 板子上很少电位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