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太阳能小功率家用用什么电压存储效率高?

楼主(2021-05-03):
太阳能小功率家用用什么电压存储效率高?目前限制太阳能大面积普及的原因就是存电问题,普通人接触最多的就是3,2伏与3.7电池单体,如果想把存电变的容量大就必须并联,想电压高就串联,这个是目前科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能把熟鸡蛋反生变活鸡,我家目前照明是纯12伏照明系统,电池也是用3.7伏电池串出来的12伏,我在想用3.7伏100安的大单体电池并联组一个超级容量的电瓶,用模块升压给12伏照明,路由器,光猫,监控直流供电升压220伏给800瓦的高压电饭锅供电,错峰给电热水壶烧开水,这个超低压充电与升压中的能量损耗,比多几倍电池串出来的电池实惠么?一个电池100安3.7伏,12伏就得4个才能有12伏100安,像论坛里大神机房成堆的电池,那可是一堆钱堆那里啊,请问这个3.7伏超级并联的太阳能蓄电合算么?谢谢,今天气温高32度,120瓦混合组成的太阳能发电板工作电压20.1伏充电7.7安,65安12伏磷酸铁锂一天就能充电满,照明是够用了

网友:
只用3.7V电压并联到100AH,电线得用多粗的自己算。很多设备都受不了。性价比不高。

网友:
单串并联不用考虑一致性,但是要升压,升压比降压效率低。12V存储要考虑一致性均衡,好处12v的设备很多,直接用,效率高。

网友:
120瓦的太阳能电池,你给800瓦的220V的电饭锅供电,你晒足一天勉强能做1小时的饭,你需要加大太阳能电池的功率。直接用3V多的电池逆变成220V,效率太低了,建议直接把电池串联成24V或者更高的,然后再逆变。

网友:
10片并联平衡充电,串联36V放电

网友(2021-06-04):
电压越高效率越高,工业上大功率电机都用600V了。

网友:
800瓦÷3.7v  这还不算效率,200多安的电流你打算用多粗的线持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