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8块钱的24V无壳电源

楼主(2021-05-03):
   用尼德科的直流无刷电机自制了一个风扇,买了两个24V/3A电源内置使用,拆开来看看做工

网友A:
没按键了啊

网友B:
成本多少钱了,点击多少钱

网友C:
无刷电机速度怎么样

网友:
8块钱值了
这电机带外壳便于直接改,不错
我有个不带外壳的麻烦。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源还是不错的,8大洋还是值得的。

网友:
看第一张图屏蔽罩,就知道做工应该不会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电机速度怎么样

用24V电压占空比调到90%的情况下转速也有1700转左右了,风力比交流落地扇的二挡要大,用36V的话转速还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按键了啊

按键装不上,也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多少钱了,点击多少钱

电机28+8,电源8+风扇外壳15+PWM发生器8,扇叶等配件是旧的,大约花了70大洋

网友D:
PWM自己用555搭一个就可以,没必要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自己用555搭一个就可以,没必要买成品
555做的发生器调节频率不方便,我有几种电机,尼德科的是占空比调速,这种美蓓亞的确是频率调速的,还是买成品方便

网友:
这JRC的logo是租来的吧

网友:
不错,电机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