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点烟器 12v电源,看不懂原理

楼主(2021-05-03):
我用外置电源输入4v~24伏,输出基本也是4~24伏,那个信号灯一直是亮绿色
那个芯片我查了下,是个双运算放大器

网友:
汽车点烟器口本身就是12V,二极管降一点,LM358是运放,不能升压或降压。

网友:
12V输出是串了保险和二极管的,那个LM358估计是做了一个呼吸灯或闪烁的效果。

网友:
估计是一个什么产品的充电器,充电时红灯,充满变绿。

网友:
这种电源本来就是输入输出一样的。。。。。。。。。

网友:
电源正极→_→保险管→_→二极管→_→输出红色电源线→_→负载→_→黑色电源线→_→保护电阻→_→电源负极。整个供电与LM358无关。

网友:
搞不清楚的东西最好别在车上乱插

网友:
运放加指示灯有可能是电压指示,比如电瓶电压大于12V显示绿色,低于12V显示红色,此时不要继续向外供电,防止电瓶亏电

网友(2023-01-16):
应该是通过电路把12伏降到5伏

网友:
自己跑下电路板就明白了,看不懂是因为偷懒了。

网友:
一般是降到5V,降不到就不要用了。

网友:
接到输出就是二极管和电阻,358在这里就是控制那个灯

网友:
极简单的电路,加了些唬外人的元件。

网友:
跟那个省电器似的

网友:
有的电子狗就是使用12v电源

网友:
看不懂,太简单了

网友:
电子狗就是使用12v电源

网友:
LM358只是一个提供呼吸灯效果的芯片

网友:
输出电压跟输入一样,可能人家就是一个插头转换器,不是我们常规认为的12-5V电压转换器。

网友:
DC-DC怎么也得有个电感吧,这不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