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适应LED灯珠测试仪,这是什么骚操作?

楼主(2021-05-03):
如题如图,这是什么骚操作?
一台输入输出都是220v的变压器
可以自适应灯珠电压
论坛人才多,望指教

网友A:
主要原理就是一个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原理就是一个恒流源

就看到一个变压器啊?没看他其他东西啊

网友B:
现在买现成的便宜了,0-300V自适应,三十多块吧。以前贵,大几十块,一百多。我自己用了三个LED驱动器做了一个

网友:
关键的面板都看不到根本不知道安装了些啥?保密吗?

网友:
那个黑色模块是恒流源

网友:
无它,恒流源一个!变压器作用为隔离交流电,保证人身安全;黑盒子把输出的测量电流稳定在5-20mA内保证LED安全。理论上可以测量“自适应”300V的灯串。测多并串灯串时,可能会由于电流太小,不足以驱动灯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买现成的便宜了,0-300V自适应,三十多块吧。以前贵,大几十块,一百多。我自己用了三个LED驱动器做了 ...

自己做了一个维修电源,看见这个模块,想加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了一个维修电源,看见这个模块,想加进去

淘宝有现成的灯条测试仪,四十左右。你要是加LED驱动器也可以,范围就没那么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买现成的便宜了,0-300V自适应,三十多块吧。以前贵,大几十块,一百多。我自己用了三个LED驱动器做了 ...

做了一个维修电源,参考淘宝样子,想添加功能

网友:
恒流,LED恒流就完事了,电压不重要

网友:
这个是否还要注意正,负极?

网友:
楼上的看图都不仔细,第一图和第二三图是一个东西吗?三视图来看第一图对应的二三图位置上根本就没有测LED部分的电路和插口。

网友:
另外这种用了隔离变压器的说用恒流源的都是高估了原创的水平。功率和电流直接由变压器功率限制了,电压由于副绕组内阻限制。除去变压器外,非要说个什么电路元件也许就一个二极管。

网友:
看不出来,第一图和后面俩确实不是一个东西,估计卖家想保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