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的plx卡不会用,求助(DELL C10F001)

楼主(2021-05-03):
最近咸鱼入了个plx卡,不会用,求助:1、是什么接口(不是指pcie,是输出的那个)2、用什么连接线3、扩展板是什么万分感谢!!!

网友:
没见过,不会是已经淘汰的设备吧,不过看PCB的无铅工艺又不太像啊...

网友:
服务器专用,除非你换一张大板!

网友A:
接口看不清,大概应该是这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8#detail
PLX就类似交换机 要扩展什么看你后面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看不清,大概应该是这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6.3b8625e07iBeGW&id=5856 ...

谢谢
本人晓得plx的作用,但按您的意思,这个没法直接转成pcie,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本人晓得plx的作用,但按您的意思,这个没法直接转成pcie,是吗

出来的也是PCIE

楼主:
我刚刚没说明白
我的意思是现在这个接口转pciex16的转接板买不到,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没说明白
我的意思是现在这个接口转pciex16的转接板买不到,是吗? ...

至少淘宝目前没有
这些都是和机器配套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淘宝目前没有
这些都是和机器配套使用的

万分感谢!!

楼主:
此贴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