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5换个电池

楼主(2021-05-03):
买了块一般电池,给旧手机换上。
拆开后盖,取掉几块螺丝就可以开始卸电池了

拉胶失败,只能侧面慢慢起开
换上新电池,装回去,试机,正常。

用AccuBattery测得容量2200mah左右。

网友:
16年的电池用到现在??  你这呵呵电池不如20块左右买个ATL的电芯换上去。

楼主:
这电池也就三十多。飞毛腿的就耐用点

网友:
乐呵呵,卖家乐,买家呵呵

楼主:
用app测试了下,容量只有2200mah左右

网友:
骁龙820,性能够用,换块电池再战两年不是问题

网友A:
原来电池不要扔,可以换电芯,效果比这种电池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电池不要扔,可以换电芯,效果比这种电池好得多

上次还有个5s的电池,都没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