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lcd背光升压板疑问

楼主(2021-05-03):
有台开机暗屏的笔记本,用其他高压板测试灯管应该是好的,高压板有电压输入,直接开机无反应,拔掉灯管接单独接高压板能听见变压器有滋滋的响声,一开始以为电源管理芯片问题,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是不是说明这个变压器有问题?这个高压板我拆了一个其他的脚位不一样,多两个脚位,能不能替换测试一下?现在想还是能修好这个高压板最好,不行的话可能会考虑改成led背光的吧。

网友:
你可以看下点亮后的背光是否有一点偏红,这种就是灯管老化了,驱动板触发保护。

网友:
买个通用条飞下线就行了,就4条线而已

网友:
灯管到寿命了。

网友A:
趁机换LED灯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趁机换LED灯条。

老电脑了,正好用来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