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云丁安全网关可以拿来DIY什么

楼主(2021-05-03):
捡垃圾捡到云丁安全网关,不知道可以拿来干嘛

这个标识很有可能是云丁logo,大家一看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网关黑色的线连接的是wifi天线,红色的是电源线,黄色的是交流变压器降低电压之后整流给主板供电的

外面看,没有螺丝,我以为是卡扣接合或者是前面的那块透明大面板下面可以看到螺丝,其实都不是,螺丝是在有插头的那面,可能出于防止生锈和保护设备大考虑螺丝被密封了,上面遮盖了塑料和盒子是一体的了,大家再有想拆开的话可以估摸大概的位置暴力捅破塑料使用十字螺丝刀可以拆

那个接近正方形大金属块里面是一网线插座

主芯片是RTL8196E ,右侧有一个8个引脚的带有绿色点标记的估计就是存储器,只要刷进对应的ROM就可以把这个网关变成一个无线网卡?以后可以插进LAN口出来WIFI热点信号?

这里有个白色的标签,我个人猜测的第一行就是这个网关的固件版本,第二行是基带内核版本,第三行是软件app适配的版本,第四行我搜了爽物联网版本

我插网线到网卡插座,接电,亮灯,我输入192.168.0.1和192.168.1.1都访问不了控制面板

网友A:
裸一个看看方案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裸一个看看方案呗

这才是正确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才是正确操作...

好的。我已经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一个看看方案呗

遵命,是8196E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已经拆了

螃蟹的基本没得玩,而且支持Zigbee的无线估计也不普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螃蟹的基本没得玩,而且支持Zigbee的无线估计也不普通...

不是有难度的东西我发什么贴求助?

网友(2021-07-21):
拆无线来玩

网友(2024-09-18):
RTL就没多少玩头了,要是STM32方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