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12 加了个升压板 冒烟了 大神来帮忙

楼主(2021-05-03):
T12 加了个升压板 冒烟了  没加升压板 正常使用的 。 因为有时候出去没有  220v 电源 所以想加个 18650 电池  或者直接用手机 充电器供电    帮看下是 问题出在哪里了 是板子的问题还是我接线的问题  还是板子功率小

楼主:
还有个问题是 19v 笔记本的 电源和升压板 并联到 一起 会不会有影响  还是 最好加个 二极管    本人小白  不懂

网友A:
你用这种升压模块带T12:shocked:     开玩笑吧?
想想那么小的芯片,能够输出那么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这种升压模块带T12开玩笑吧?

是 功率 小么  望指教  不懂

网友B:
你可知T12功率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知T12功率有多少?

之前 看网上的视频说  t 12  没多大的  电流

网友:
超负荷烧毁了

楼主:
就是板子 不行 功率太小是吧   还有不插 220v 的时候 用12v 的话 和19v 之间有影响吗

网友:
2A不到就想带白光,楼主勇气可嘉

网友:
2A都有可能虚标

网友C:
这玩意最大也不到500ma的电流,,t12加热的电流至少需要3a起步呢,,t12头子功率65w!!!!!!!!!!!!!

网友D:
直接3串锂电供电也能用,一般够了,
最高72W想你的升压板吃得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最大也不到500ma的电流,,t12加热的电流至少需要3a起步呢,,t12头子功率65w!!!!!!!!!!! ...

72w

网友:
24V3A,算成3.7V或者5V你自己算下电流是多大。

网友E:
现在有种摩拜充电宝,直接有24V输出,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3串锂电供电也能用,一般够了,
最高72W想你的升压板吃得消吗?

嗯 有道理哈  如果 焊接小东西 18650  直接带也可以哦

楼主:
嗯 现在看应该就是板子功率不够了   但是 只看 电压了  忽略  电流 了   那就 换成   pd 诱骗 再试试

网友:
可怜的升压芯片, 超载了
两个并联也许可行, 大不了烧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有种摩拜充电宝,直接有24V输出,你可以看看。

那就 换pd 诱骗器了  或者 支持 pd协议的  充电宝了。。

网友:
就这?就这?
拿来带T12?
心太大了
12直接怼,小焊点还是能干动的